【AutoChips AC7801x电机demo板测评】开箱及硬件电路学习

楼主:
开箱及硬件学习

  1. 开箱

        大红的线路板,看着非常喜人,整体设计分为两个部分,中间采用排线分开。

  1. 硬件学习

硬件为ac7801x_lqfp48_motor_v1.1 版本,板载AC7801x芯片,提供通讯接口,功率驱动,反电势检测,霍尔状态检测,电流检测,母线电压检测回路。

    1. 主芯片

控制板上集成了杰发科技AC78013FDLA微控制器。满足AEC-Q100 grade 1车规标准。

  1. 内部集成arm Cortex-M0+ 内核,主频可达48MHz,32位单周期乘法器,32位协处理器(除法器/均方根);
  2. 内部集成128K的片内Flash和20K的SRAM;
  3. 最多42个GPIO
  4. 12通道12位1Msps的ADC和可编程参考的模拟比较器
  5. 2个互补脉宽调制单元,和多个定时器
  6. CAN-FD通讯接口
  7. 多种封装形式

    1. 仿真器接口

支持SWD模式的仿真器接口,同时集成了串口。

    1. 按键

    采用模拟式按键输入,支持4组按键输入,分别位start/stop,F/R ,Fast和Slow。

    还有一个独立的复位按键输入。

    1. 串口

系统设计了一个USB转串口,采用CH340G芯片,可以在调试过程中控制和监视系统的运行。

    1. 可调电位器

    系统设置了一个可调电位器输入,接入ADC IN9通道,可以作为系统速度或扭矩输入给定。

    1. PWM信号输入

系统设置了一个PWM信号输入端,也可以作为系统给定信号输入。

    1. 模式选择输入

系统集成了MS1,MS2,MS3三个模式选择输入。

支持4中选择:

    MS1

MS2

MS3

功能

BLDC方波控制,霍尔传感器输入

BLDC方波控制,反电动势输入

FOC正弦波控制,霍尔传感器输入

FOC正弦波控制,反电动势输入

    1. CAN接口

    系统支持一路CAN总线通讯接口,默认不焊接TJA1042,可以后续自己补上。

    1. LIN接口

    系统提供一路LIN通讯接口,带有比较鲜明的汽车应用倾向。

    1. 驱动板-MOS驱动部分

    驱动板集成了三组半桥驱动回路,电平控制采用IR2101S,支持DC12V的MOS开关驱动。

    1. 驱动板-总线电流采样

    总线电流取样电阻为0.002欧姆5W,经过放大后接入ADC的IN7通道,同时经过设置的比较电路后,产生过流关停信号XPWM_FAULT1.

    1. 驱动板-分相电流采样

系统集成了三组桥臂分相电流取样回路,取样电阻为0.002欧姆5W,经过滤波放大后分别接入ADC的IN4,IN5,IN6三个通道。

    1. 驱动板-反电势检测回路

    驱动板将反电势信号分压滤波后输入微控制的可编程模拟比较器,产生转子位置信号。

网友:
它哪些特定功能是面向电机应用的?

网友:
CPU内部集成了一个硬件除法和开方加速器,这个功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