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大佬推荐高频方波放大电路

楼主:
电路小白,FPGA需要外接一个高频放大电路,求大佬推荐一下,或者有大佬可以做也可以。基本需求是这样的
输入: 0~3.3V,频率为10~40MHz的方波
输出: 0~9V,相同频率的方波
希望大佬们推荐一下,提前感谢

网友:
你这个可不叫高频放大器,数字电路中是论速度的,比如“高速电路”。楼主的情况属于电平转换,用OC/OD门的TTL逻辑电路即可,比如74HC07、74AHC1G07等,后者是单门,如果你只需要一路,显然后者更合适且速度更快。

网友A:
74系列中,AHC的速度高于HC,还有AC也是。如果前级是TTL输出,高电平可能不够高时,则需要使用HCT、AHCT、ACT之类的型号。就07OD门而言,这些型号都有,也都有单门的,输出用电阻拉高至9V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4系列中,AHC的速度高于HC,还有AC也是。如果前级是TTL输出,高电平可能不够高时,则需要使用HCT、AHCT、A ...

十分感谢,那您知道有没有成品的电路买吗,或者可以接我需求的定制厂家也可以,实在没有这方面基础,想直接用成品代替,不知道您能否给推荐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那您知道有没有成品的电路买吗,或者可以接我需求的定制厂家也可以,实在没有这方面基础,想直 ...

我说的集成电路型号就已经是成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集成电路型号就已经是成品了。

好的,谢谢大佬了

网友A:
07CMOS工艺下最高耐压只有7V,那就只能用双极工艺的7407了,耐压可到30V。

单路的话,可以考虑用晶体管转换,但必须考察3V侧的驱动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7CMOS工艺下最高耐压只有7V,那就只能用双极工艺的7407了,耐压可到30V。 单路的话,可以考虑用晶体管 ...

十分感谢,您有推荐的具体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您有推荐的具体型号吗

前面说的7407就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的7407就是啊。

74HC07吗

网友A:
HC是CMOS工艺,7407是双极工艺,7楼已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HC是CMOS工艺,7407是双极工艺,7楼已讲过。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