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运放公式推不出来,谁帮我看一下的

楼主:
就是上图中的公式,我想不明白的是其中画红线的VL他是怎样在下面的公式中合并掉的,请大佬们教我一下的?

网友:
你这是第几版

网友:
第四版的

网友:
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谁说VL被合并掉了?!

书上说的是:前面两个式子消掉VD后得到2.5a式的形式,下面的A与Ro都是2.5a式中的系数,并不是IO!在2.5a式中VL是存在的!

看书要仔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VL被合并掉了?! 书上说的是:前面两个式子消掉VD后得到2.5a式的形式,下面的A与Ro都是2.5a式中的 ...

大神你说的对,看来还是看书的不细心,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