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RSL10能通过蓝牙互联吗?

楼主:
有效距离是多少?

网友:
必需可以,理论300米

网友:
当然能够互连,跟其它符合蓝牙标准的芯片也应该能够互连。至于最大通迅距离,这个跟天线增益、是否外加PA/LNA、通迅速率以及电路设计中的系统信噪比等均有关,跟所处环境的电磁干扰情况和传输衰减等也有关。RSL10是蓝牙5.0信道,5.0有说法最远通迅距离300米,但这个数值无意义,是在最低通迅速率和各方面均理想的情况下才可能达到的。而实际应用中,执行标准蓝牙5.0协议时往往是高带宽应用,这时通迅距离将大幅下降,在保证足够低误码率和微小体积、足够低功耗时,满足蓝牙设备10米的日常环境有效覆盖即可。设计时,就按蓝牙标准有效覆盖半径计,即10米,所有蓝牙设备均此。如果需要长距无线通迅,这个并非蓝牙适用的应用场景,而无线管制法律和蓝牙标准也约束了最大信道发射功率,用大体积的高增益天线来扩展通迅距离也不是蓝牙的常规选择。

网友:
应用场景应该就是一套房子里面互联互通。有墙挡住效果会差点。如果是一栋小别墅那估计还不行。

加中继。

zigbee在小别墅里都要把网关放好位置。有的还要加中继(路由器)。

同样功率 433Mhz的模块距离远些。

网友:
现在具体距离还不知道,申请比赛了,到时候实测一下。

网友A:
刚刚接触这个产品,还有点不熟悉

我想把 RSL10-002GEVB 和 RSL10-SENSE-GEVK 进行互联,有没有官方例程推荐呀?

网友A:
好多文件都不能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文件都不能下载

可以先把需要的资料整理一下,后期我们向安森美半导体要下大家需要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接触这个产品,还有点不熟悉 我想把 RSL10-002GEVB 和 RSL10-SENSE-GEVK 进行互联,有没有官方例程 ...

可以用MESH也可以使用传统的主从模式

网友:
蓝牙就该按小微程距离预期和设计,否则还不如用lora什么的。

曾经zigbee出过(仅仅是宣称)通信距离达几百米乃至上公里的模块。

而且种种实测图文并茂,但据本人实测(其中两三款),也就不过是空旷距离六七十的样子(加了PA那种)。

最后想想,那是缺心眼,自己也缺,明明就是定位PAN网络的应用,非要整到 接近校园网级别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