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ueNRG-1芯片运行程序就自动烧掉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
邀请:@littleshrimp   参与回复

现象:焊接完成后,刚开始芯片没程序能正常连接的,烧完程序不system reset也正常的,但是一重置系统整个芯片就坏了,不能再连接上了。

这个现象和拿别人正常的板,将VDD1V2的电容拆掉,也会出现我这种现象。上次问了下管理员已经重做了管脚和线宽都调近和宽了,约等于对着别人的板照抄了,但是还是会出现这种现象。

新画的原理图

新画的原理图

新做的PCB已经焊接最小系统的

新做的PCB已经焊接最小系统的

nmg

来自 2楼

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晶振用了有源晶振

nmg

网友A:
如果没有错焊,芯片损坏应该不至于。电路、PCB设计或去耦不良时工作异常可能,烧芯片还真没见过。

网友B:
方便的话可以把一块坏的和一个焊好没烧程序的板子发给我,我帮你测测。

网友C:
system reset 不应该损坏芯片。神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错焊,芯片损坏应该不至于。电路、PCB设计或去耦不良时工作异常可能,烧芯片还真没见过。

最神奇就是首次没程序的话是可以用STlink连接的,有程序开始跑了芯片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可以把一块坏的和一个焊好没烧程序的板子发给我,我帮你测测。

有多的我发给你,私信一下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system reset 不应该损坏芯片。神奇了。

感觉就是因为有程序,系统重启后就开始跑了,没程序的时候很正常的

网友E:
应该不是芯片坏了,是程序问题,多检查配置和初始化部分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神奇就是首次没程序的话是可以用STlink连接的,有程序开始跑了芯片就坏了

问题是:你怎么判断是芯片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芯片坏了,是程序问题,多检查配置和初始化部分代码。

程序就是官方的例子来的,怎么可能有错呀,并且烧在别人的开发板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怎么判断是芯片烧了?

因为我把芯片焊接在正常的板子,他也不能工作,VDD和SMPS都没有工作,都是0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因为我把芯片焊接在正常的板子,他也不能工作,VDD和SMPS都没有工作,都是0V

不工作的原因很多,检查本振和程序。烧芯片这事,除非你的电路有严重错误,造成某些IO或PA之类外部短路才可能。如果电路正确,就算你的PCB设计不合理,重置系统就烧芯片,那只能说明芯片设计存在严重问题。那么明显的芯片设计错误生产商作为国际主导厂商居然会投产销售?!那么多各国高手工程师居然那么久了没人发现?!根本不可能!问题只能是你的判断有问题,并无烧芯片一说。真烧了则而要么电路存在严重错误,要么你用的电源、外围器件之类存在严重问题,再要么是你的某些操作导致的问题,都不关芯片的事。除此无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工作的原因很多,检查本振和程序。烧芯片这事,除非你的电路有严重错误,造成某些IO或PA之类外部短路才 ...

因为这个芯片全部都是用官方模块的,tb之类的都找了一遍没怎么自己二次开发的,这个芯片也属于少人去用的范围,至于外围器件的选型、原理图,PCB的设计都是按照官方1:1的了,要不然也不会没程序可以连接的上。最让我迷惑的是,如果设计有问题,那我应该第一次也不会连接到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因为这个芯片全部都是用官方模块的,tb之类的都找了一遍没怎么自己二次开发的,这个芯片也属于少人去用的 ...

你得注意第一次运行和复位以后的运行环境差别,估计问题就在这。系统初始化操作要正确、完整且适合你的系统。而你找的程序可未必适合,至少不够完整,第一次能运行不过是凑巧而已。也就是说,你以为的芯片“烧坏”根本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完全是程序问题罢了,只是你理解得不对。

网友:
注意,烧录程序时,内部烧录代码会对芯片进行某些操作,而这些操作的影响在烧录完成后并不会撤除,而复位后并不存在这些“影响”,于是运行环境不同,代码不匹配,故而看似无法工作。

网友: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你的系统因某些元件参数不合适,未正确复位,这也会导致问题。而去耦电容不合适会令芯片无法在你所用的电源下正常运行,这也是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
我写一下做过的对比,我称从别人买的板子能反复烧写的为G(good)板,自己做的有问题的板子为B(bad)板
1、同一程序同一新芯片,先在G板焊接,可反复烧写,拆下来焊接在B板上,STlink连接不上,提示“Connection to device is lost: check power supply and debug connection. If the target is in low power mode, please enable "Debug in Low Power mode" option from Target->settings menu.”(若先在擦除程序,B板是可以连接的,但就变成第二种情况那样)。
2、同一程序同一新芯片,先在B板焊接,无程序STlink可以反复连接,烧写程序自动复位后,STlink自动断开,并且再也连接不上提示同上,拆下来焊接在G板上,STlink连接不上提示同上。
3、B板未烧写程序时,VBAT1,2,3=3.3V;VDD1V2=1.2 V;SMPSFILT1 是像一个山峰尖的1.4 V周期波形;SMPSFILT2是1.4 V 。
     烧写程序后,VBAT1,2,3=3.3V;VDD1V2=0.45 V;SMPSFILT1图形比较奇怪,示波器档位不同看的不一样,下面附图,应该是在0.4V波动;SMPSFILT2是0.4 V。
4、尝试过在B板上仅焊接上述的管脚电容电感,还有复位管脚的电阻电感,TEST引脚偏置地,没焊接晶振、天线部分,现象还是没变(无程序能连接,有程序就不能连接,芯片也没有跑)
5、尝试过从G板上拆除上述的管脚电容电感,还有复位管脚的电阻电感焊接在B板上,没焊接晶振,天线部分,现象同上。
6、烧写的程序也换了,分别试过GPIO_IOToggle.hex和BLE_Chat_Server.hex两个程序,最后现象同上。
7、用STlink烧写程序的时候,去掉烧写完自动复位,不system reset,B板是可以擦除调程序的,可以继续反复连接的。
8、原理图和PCB都是按照官方的PDF照着画的。

9、B板无程序能连接,有程序就不能连接,芯片也没有跑的现象,和G板上拆掉VDD1V2的大电容后,烧写程序复位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示波器用1V档位看B板烧过程序的芯片SMPSFILT1波形

示波器用500mv档位看B板烧过程序的芯片SMPSFILT1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得注意第一次运行和复位以后的运行环境差别,估计问题就在这。系统初始化操作要正确、完整且适合你的系 ...

我写得更加详细在2楼那里,其实是一次都没运行成功,没程序才可以反复连接,有程序就连接不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写得更加详细在2楼那里,其实是一次都没运行成功,没程序才可以反复连接,有程序就连接不上了

先不下“芯片已经损坏”的结论。

假设你的问题现象是“芯片无法连接 st-link”

对于该问题,可作以下尝试:

1.  对于官方的开发板,STEVAL-IDB011B1,可按住 PUSH1 按键,然后按 RESET 按键,看是否能连接 ST-link

2. 对于第三方的板子,和开发板的操作方式类似,可给 PA10 IO 一个高电平,然后触发复位,然后释放 PA10 IO。看是否能恢复  ST-link 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不下“芯片已经损坏”的结论。 假设你的问题现象是“芯片无法连接 st-link&rdq ...

我的是blueNRG-132这个芯片,没有PA10这个管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