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 eMiniBoard测评】2b: 汇集目前发现的板子问题和改板意见

楼主:
有必要把发现的问题汇集,避免重复折腾:

(板子: eMiniBoard   MB025  主芯片 MM32F0133C7P)

目前确认有问题的是:
1. 仿真器的虚拟串口还不能工作(按说应该都是基于开源的 DAP 仿真器)。仿真器能自带虚拟串口的话,要方便很多。
2. Demo程序里的虚拟串口 程序:..\MM32F013x_Samples\LibSamples\USB\USB_Virtual_COM  ,官网找不到其驱动程序。试了网上找的几种办法(比如用S家的来欺骗),都失败。

改板建议:
1. 目前板载的 Demo程序上电让蜂鸣器发音,必须修改成:可以用按键停止播放(因为不是每个客户都能一次就搞定驱动程序,在折腾时,这个‘音乐’就变成烦人的噪音了)

2. 板子上很有必要增加一个复位按键(位置摆在目前丝印 eMiniBoard 这串字符左边一点):

      因为有的程序(比如USB)没有单步的意义,只需要下载程序,然后用 printf 打出 Log 来调试,这时,没有复位按键就烦人了。USB类程序,需要复位重启才能重新枚举,没有复位按键,需要反复插拔两根USB线,很快抓狂。。(应急办法就是自己临时焊一个)

补充备忘:

有时候在 Keil 复位一次会回到 startup 的下面这行
               LDR     R0, =__initial_sp                                       ; set stack pointer
                MSR     MSP, R0

;;Check if boot space corresponds to test memory

                LDR     R0,=0x00000004
                LDR     R1, [R0]
                LSRS    R1, R1, #24
                LDR     R2,=0x1F
                CMP     R1, R2
然后死在下面这行,要再在Keil复位一次,才能进到 main()里面。
                BNE     ApplicationStart

网友:
总结的非常到位,ADC多路采集是否有问题?

网友:
产品板没复位键还说的过去,开发板没复位键?这个确实少见。

网友:
自己追加:

关于没有复位键的临时解决:在Option的 Utilities 这页,再点 Setting,  勾选 "Reset and Run" 。可以下载后自动运行。

网友A:
我今天上手的这块板子,目前仿真器虚拟串口工作正常,USB CDC工作正常。

如果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建议你安装一下这些工具

http://www.mm32mcu.com/download.aspx?cid=25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上手的这块板子,目前仿真器虚拟串口工作正常,USB CDC工作正常。 如果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建议 ...

谢谢你的信息,我去看了,仿真器 FW是做了修订,可是又由此发现升级步骤的 bug: 可能是升级程序会检查 FW版本,但是新的FW没有改版本号,导致不能升级。。。

网友B:
之前是11月3日下载的仿真器FW,4日发的本帖子,然后 MM官网上有一个 8日的FW,但是版本号没改,还是1.65。

然后,升级程序应该会检查 FW版本,因为新的FW没有改版本号,导致不能升级。。。

这个是用3日下载的 FW:

这个是 8 日的版本, 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11月3日下载的仿真器FW,4日发的本帖子,然后 MM官网上有一个 8日的FW,但是版本号没改,还是1.65。 ...

网友:
你应该是在比较晚拿到的板子,直接就刷了11月8日发布的这版FW,所以成功。

而我之前已经刷过一版(10月21日,ver 1.65),而11月8日这版里面的 ver信息还是 1.65, 升级程序会检查 ver信息,刷不进去。。。

原厂的人看不到这个帖子,只能麻烦 EEW 转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