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信号,led灯会逐渐亮灭实现方式

楼主:
如题,请教过led驱动芯片的,他们说是单片机模拟pwm信号才能实现,

单片机是新手,

请教下有推荐的单片机没,或电路

网友:
呼吸灯

要用单片机控制PWM方式实现

网友:
“请教下有推荐的单片机没,或电路”

一个按键,一条输出口线,随便什么单片机都可以实现此功能。

所以,选择你容易拿到的单片机即可。

网友:
最好是选择有IO口输出的PWM的单片机

比如以前的普通51好多就没有,就需要IO口用定时器模拟PWM输出

STC的51有几个型号有,

stm8,stm32有这样的IO口

看楼主玩的那类

网友:
最简单的实现方法当然是用MCU基于PWM法。逐渐提高PWM的占空比,LED的亮度就逐渐增加。而逐渐降低PWM的占空比,LED的亮度则逐渐降低。PWM编程可在网上找到很多例程,用你最熟悉或者手里有的MCU即可,对资源几乎没什么要求。当然,不用MCU纯粹用硬件模拟电路也能实现,用电流控制法,但电路难度和成本远高于使用MCU。

网友:
百度 pwm 呼吸灯

网友:
这个所谓的呼吸灯,就是高电平与高电平之间的占空比,这是这个时间很下,人眼无法跟的上这种变化频率,故我采取,gpio1通过电位器OR串口接受变化数值,然后利用定时器中断(通过变化的值改变定时器中断频率),进而影响gpio输出的频率

网友:
呼吸灯,控制IO口输出PWM波形

网友:
占空比慢慢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