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336 25K的钽电容耐压是多少

楼主:
请教这个336 25K的钽电容耐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

右下角这个电容现在正极电压3V,我刚才用手指摸了一下,把手指烫坏了,奇了怪了。另一个电源板对应上边那颗爆了,输入电压最大15V,焊盘上的锡都化了。

网友A:
钽电容的抗过流能力本身就很弱
或者质量不行,钽电容的漏电流偏大,实际耐压不够
都有爆的可能

这种电容布板时不能布在电源入口

网友:
按标识看是基美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的抗过流能力本身就很弱 或者质量不行,钽电容的漏电流偏大,实际耐压不够 都有爆的可能 这种电 ...

我拆下来换了一颗100uF 50V的陶瓷电容 现在的电压是15V 目前工作正常,15V4A 500KHz像我这样使用陶瓷替代钽电容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