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电感值和Q值

楼主:
各位好,想请教一下,在不改变变压器的磁罐的情况下,怎样可以使变压器的Q值更高?

网友:
变压器的Q值?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电感有Q值(品质因数)一说,变压器好像没有。

网友:
电感的品质因数通常是Q表示

电感的Q值越高,损耗越小,效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