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按钮并联102电容,真的有消抖的作用吗?

楼主:
请教下,按钮并联102电容,真的有消抖的作用吗?效果好不好呢?

那如果传感器经过光耦给单片机信号,在单片机IO跟光耦之间并联电容,是不是也有消抖作用呢?

网友:
电容消抖一般情况是很有效的,光耦并联电容就看传感器信号的特性了。

网友:
加电容算是延时   作用和本身的充放电来体现

网友:
可以根据电容的基本特性来理解

网友:
这里所谓的“抖”指电压短暂而剧烈的变化。开关触点并联电容,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可突变的原理来实现消抖,显然是可行的,用软件消抖也可以。

光耦是有源器件,用电容消抖就不合适了,而且光耦的输出也不会像开关触点的抖动那么短暂剧烈。光耦输出发生不期望的变化,应该调整光耦的驱动及外围元件的参数。

网友:
用电容消抖,在电路上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