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但是却要一直连上烧录器

楼主:
额我想问下。。程序既然烧录了,为啥我拔掉烧录器,程序就执行不了了。我的理解是,烧录了不应该供电就可以了吗?

网友:
额,我靠,可以了,刚才应该是没反应过来

网友A:
反应慢检查是否是程序设计就本来如此,否则得检查复位电路、本振电路和电源。

网友B:
没反应过来?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反应过来?太快了?

这倒不是,我接了线在外面测电池的电压,把电压转换为数字量输出到与管脚相连的串口,我电脑上看串口信息一直没来,我以为是没烧录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freebsder 发表于 2020-11-11 22:34 没反应过来?太快了? 这倒不是,我接了线在外面测电池的电压, ...

哦,看样子是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应慢检查是否是程序设计就本来如此,否则得检查复位电路、本振电路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