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FAE解答:针对BlueNRG的巴伦BALF-NRG-02D3换成分立器件的参考电路

楼主:
网友@千本樱大白问:BlueNRG的巴伦BALF-NRG-02D3如果换成分立器件,有没有参考电路?

ST FAE解答:

网友A:
@千本樱大白 看看上面提供的资料,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千本樱大白 看看上面提供的资料,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好的,谢谢啦,之前的问题也解决了,是晶振的原因,4pin无源用了有源的,但是VDD那里的电容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啦,之前的问题也解决了,是晶振的原因,4pin无源用了有源的,但是VDD那里的电容应该也是很重 ...

问题解决就好 有问题长发帖 有时自己就能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