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学习使用一个芯片?

楼主:
怎么快速学习使用一个芯片?最近在弄一个比较复杂的芯片,但是总是感觉无从下手,不知道方法,请问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学习一款芯片的?

网友:
仔细阅读器件手册,别无它法。遇上相关知识不明白时,还得先补课。很多时候,欲速不达反绕远。

网友:
仔细阅读器件手册,做好保护  根据参考电路先试水

网友:
资料齐全的话,仔细看手册资料,不齐全的话,找原厂FAE,

网友A:
仔细阅读器件手册,没有别的方法。阅读过程中遇到不懂的地方,可能需要补习相关基础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阅读器件手册,没有别的方法。阅读过程中遇到不懂的地方,可能需要补习相关基础知识。

老师了解MPU6050么?这个芯片要怎么学习?老师可以具体的说说么?都需要看什么,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了解MPU6050么?这个芯片要怎么学习?老师可以具体的说说么?都需要看什么,怎么看?

“老师了解MPU6050么?”

不了解这个型号,手头也没有该芯片资料。

还是那句:“仔细阅读器件手册”。没有器件手册的话,上网搜索。如果搜索不到,最好别使用这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C:
百度中文相关文章,先有个大概,然后看自己要的器件手册相关部分。

网友:
以stm32 举例,你可以买一款近似的mcu,举例,教程是F103ZET6,你可以用F103c8t6,这时,你需要进行代码的移植工作,gpio的变化。当然用相同的开发板也可以,这是hex文件烧录进去后,maybe就自大了。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从初级学,我stmF4时差点感觉我不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百度中文相关文章,先有个大概,然后看自己要的器件手册相关部分。

哪些地方是相关部分?我经常找不到重点,一般哪些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了解MPU6050么?” 不了解这个型号,手头也没有该芯片资料。 还是那句:“仔 ...

嗯嗯,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些地方是相关部分?我经常找不到重点,一般哪些是重点?

看你学什么芯片。侧重点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