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的选择输出

楼主:
我这里有三款波形输入,三角波,正弦波,和矩形波,外部有一个控制电压0-10V

怎么样的电路或者IC可以在  0V  5V  10V的时候分别选出这三种波形单独输出

其他的电压控制0-10V之间的电压  是两两组合的混合输出的波形

网友A:
可以用比较器识别电压,然后经组合逻辑去控制模拟开关的选通,但该法比较麻烦,用带ADC的廉价MCU来控制最简单。不过要注意的是,信号源是否准许并联输出必须考察,而楼主没有说清楚三种信号的幅值和频率,也没有说清输出的幅值和内阻要求,故而前述方案能否实施还需进一步考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比较器识别电压,然后经组合逻辑去控制模拟开关的选通,但该法比较麻烦,用带ADC的廉价MCU来控制最简 ...

比较器是可以,但是在除开 0V 5V 10V别的电压的时候  要有两个或者3个波形的混合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是可以,但是在除开 0V 5V 10V别的电压的时候  要有两个或者3个波形的混合输出

所以不能直接控制,需要组合逻辑设计,反而不如用MCU了。

网友:
用个带ADC的单片机最简单省事。

楼主的三个信号源,是否允许 “两两组合的混合输出” 还是个问题。如果是电压源,那就不能直接并联混合输出。

网友:
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要求!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要求。

第一、“0V  5V  10V的时候分别选出这三种波形单独输出”,是三个电压的精确值?还是某个电压范围?如果一定要精确值,那也必须给出误差范围,否则不用做了,因为没法做。

第二、“其他的电压控制0-10V之间的电压  是两两组合的混合输出的波形”,什么电压范围出什么波形?是按照某个固定的比例混合?还是混合比例与输入0到10V的电压有关联?如果是前者,可以用比较器加逻辑电路实现;如果是后者,要用乘法器或者VGA控制比例,然后用运放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