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NA设计

楼主:
ATF-36077_HP(Keysight).pdf

网友:
作为接收机的第一级,低噪声放大器必须提供足够高的增益来克服后续电路的噪声。除了提供一定的增益而又附加尽可能小的噪声以外,一个低噪声放大器还应能够接收一定的大信号而不失真,并且还对输入信号源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阻抗,一般为50Ω或75Ω。低噪声前面是无源滤波器时,传输特性对于阻抗十分敏感。

网友:
LNA(BJT)直流DC仿真具体偏置点和参数

网友:
这个是主贴里的器件在ADS里面的参数

网友:
仿真的具体点

网友:
ADS学习-基于CMOS工艺5.2GHz_LNA的设计实例

1.13 M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