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公众号文章复制到Word格式设置问题

楼主:
请教下从公众号复制的一些文章到Word中总是出现如下红框中符号,段落都是居中显示,一个一个删除调整太麻烦,有什么简便快速方法吗?期望是将红框中符号换成换行符

网友A:
word里Ctrl+H,

上面选特殊格式的:手动换行符

下面选特殊格式的:段落标记

全部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ord里Ctrl+H, 上面选特殊格式的:手动换行符 下面选特殊格式的:段落标记 全部替换,就可以了。 ...

谢谢分享,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word里Ctrl+H, 上面选特殊格式的:手动换行符 下面选特殊格式的:段落标记 全部替换,就可以了。 ...

请问这是微信排版的问题,还是Word的问题?为什么复制到word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