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FPGA资源,实现DALSA线扫描相机的数据读取

楼主:
前几天买了2个二手S2-12-02K40线扫描相机,到手后各有各的问题

经过我“专业”级的维修,翻车变开车,今天终于可以读到图像了

下边是正常光线下手指按住传感器中间的数据

下边是开电棒照射,手指按中间的数据

感觉除了发热比较严重,基本功能还能实现

这个相机使用的CameraLink Base接口,其中的ChannelLink是通过4对差分对和1对时钟实现数据采集

相机上电初始化成功后默认情况下会一直发送数据,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时钟的数据

对应的的协议可以参考TIds90cr285芯片手册,网上也有很多资料,不过这部分的FPGA编程对我来说有点难,这几天正在研究

本次数据采集使用的是相机的串口通信,对应MDR26接口的7pin 20pin8pin 21pin2LVDS差分

SerTFG是相机的串口输出,SerTC是相机的串口输入

为了实现LVDS串口功能,我使用了这个神奇的矿板EBAZ4205

首先把BANK35的供电改成2.5V,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整的实现LVDS功能

把原来的磁珠去掉加一颗SOT23-32.5V LDO还是非常方便的

正面接口的串联电阻去掉,用0欧电阻直连

然后写段verilog代码,实现1LVDSTTL一路TTLLVDS

把代码烧到FPGA里,把对应的连线接好,再弄一块STM32开发板,使用STM32板子上的USB转串口工具

STM32开发板的TXDFPGA转成LVDS连接相机的SerTC,相机的SerTFGFPGA转成TTLSTM32开发板的RXD

接好连线后电脑就可以和相机通信了

相机上电后会通过串口输出相机正在初始化,初始化成功后会输出OK

这时通过相机的gl指令输出一帧数据

数据格式是这样的,通过EXCL转换后生成折线图就能看到帖子前边的凹线了

网友A:
楼主牛逼,这是要用线扫相机检测黑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这是要用线扫相机检测黑线?

这个相机加上镜头太大了,没法用在小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机加上镜头太大了,没法用在小车上。

用来做AGV小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0-11-12 17:15 这个相机加上镜头太大了,没法用在小车上。 用来做AGV小车? ...

视觉AGV我觉得用摄像头应该就可以了 速度不快用不上这种线阵相机

网友C:
楼主大哥,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情况和您这个很相似!!!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哥,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情况和您这个很相似!!!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直接回帖说你的问题就行啊

网友C:
楼主,串口直接通信哪里,是因为LVDS转TTL一路TTL转LVDS才能通信的哇?因为我这边情况是也是DALSA的线阵相机,然后评估板通过 FMC 视频模块 TLCameraLinkF 的 CameraLink 接口进行分辨率为 1280 x 1024 的视频采集,并通过 TLCameraLinkF 模块的 HDMI 接口将采集到的视频进行输出,然后我现在与相机通信是通过软核,在ps端写c发送命令给相机,串口会打印ok,但那个太麻烦了,还是楼主这个直接,想请教哈楼主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想问一问楼主DALSA相机初始化的 步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串口直接通信哪里,是因为LVDS转TTL一路TTL转LVDS才能通信的哇?因为我这边情况是也是DALSA的线阵相 ...

你是想直接通过串口配置和数据采集吗?
串口采集数据速度会非常慢,不建议这么做。
串口和相机通信实际上就是常见的异步串行通信,只不过为了增加通信距离在硬件上做了TTL和LVDS的电平转换。
具体的初始化配置因相机而异,需要参考对应相机的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直接通过串口配置和数据采集吗?串口采集数据速度会非常慢,不建议这么做。串口和相机通信实际上就 ...

好的,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