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7E-START】+完成驱动LCD19264显示屏

楼主:
    原本计划先测试串口通讯的,无奈测试了厂家提供的串口中断和串口DMA两个范例均未成功,只好避难就易,先驱动LCD显示屏,这样可以显示调试信息,方便继续调试。

    我手头上是一款192*64点阵的LCD显示屏,除了电源、背光及复位等引脚外,实际操作就只有时钟(SCK)、数据(SDT)、命令/数据(CD)和片选(CS)四个引脚,详见下图:

    这种屏价格不高,可显示的面积大,以致于我买了多块备用,取代我之前使用的LCD5110显示屏。

    驱动程序是从其他评测中移植过来的,只要修改引脚的宏定义,编译一次通过,没费什么周折,下面是测试过程的照片:

    这是显示屏的特写,上面的日期时间是准备下一步驱动DS1307日历模块用的:

    这是项目文件的压缩包,测试代码中包含了尚未测试成功的串口通讯代码:

网友A:
这屏看起来有点像LCD1602,LCD液晶屏基本就接触过LCD12864和LCD1602

网友B:
加油,谢谢分享!

能换个鼠标垫吗?楼主每帖都有这胖男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油,谢谢分享! 能换个鼠标垫吗?楼主每帖都有这胖男人

这是原来捡的高利贷广告鼠标垫,用旧了,现在作保护桌面用,免得板子擦坏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屏看起来有点像LCD1602,LCD液晶屏基本就接触过LCD12864和LCD1602

    与LCD1602有点区别,这是行(页)之间和列之间无间隔,可以显示满屏图案,而LCD1602显示时不光两行之间有间隔,字符块之间也有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