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国产20pin OTP单片机,带ADC,要便宜

楼主:
谁有国产20pin  OTP单片机,带ADC,要便宜

网友:
带ADC不多,特别是国产

可以找一下这个系列PMS131-S08/PMS130-S08
PMS131-S08

  • 高性能baiRISC CPU 架构
  • 工作模式duzhi:单一处理单元运作模
  •  1.5Kx16 bits OTP 程序存储器dao
  • 提供86 条指令
  • 大部分指令都是单周期(1T)指令
  •  弹性化的堆栈深度,可程序设定
  •  提供数据与指令的直接、间接寻址模式
  •  内置两个硬件8位计数器并可以提供PWM模式输出
  •  内置一个12通道12分辨率A/D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