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分立器件的PCB天线问题

楼主:
我按照ST提供的巴伦BALF-NRG-02D3换成分立器件的参考电路,修改了一下PCB,烧写的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3.2.1\Firmware\BLE_Examples\BLE_Chat\STEVAL-IDB007V1M\BLE_Chat_Server.hex,但是自制的板运行的时候搜不到Chat_1_2,想请教下具体会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
更改成\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3.2.1\Firmware\BLE_Examples\BLE_Chat\BlueNRG-1\BLE_Chat_Server.hex的程序就可以搜到了,这两程序区别很大的?

网友:
先确认程序没有问题,可在成品模块上先测试。排除程序问题以及你自己的板子的电路问题、焊接问题,且确认除巴伦外的器件没问题,那就只剩下你所用器件选择不当的唯一可能性了。注意电感和电容必须选择合适,尤其是电感,需要使用绕线的,自谐振频率须满足信号频率的要求。

如果你有合适的频谱分析仪之类,监看一下信号更直观。

网友:
用调试器或者看一下串口输出数据,看看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