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的CLA调试与分析

楼主:
以下面路径内的cla_asin工程为例来说明CLA调试与分析的相关注意事项。

C2000Ware_3_02_00_00\device_support\f2837xd\examples\cpu1\cla_asin

1. CLA调试

用户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开始在CLA上调试其代码

1)       添加_mdebugstop()

在要调试的CLA任务的开始处放置__mdebugstop()。如Cla1Task1
2)       设置构建选项:

您可以为* .cla文件设置单独的构建属性。
右键单击.cla文件,然后选择Properties-> C / C ++ Build,如下图1所示

图1 设置构建选项

3)       连接到CLA:

一旦构建了项目并启动了调试会话,默认情况下,CCS将仅连接到C28内核
为了能够调试CLA代码,您将需要连接到CLA内核
注意: 使用-g(完整符号调试)构建代码以生成将加载到调试器的符号
单击CLA debug session
选择Target->Connect to Target或使用Alt-C快捷键
一旦连接了CLA内核,就可以通过单击RUN-> Load-> Load Symbols- > cla_asin_cpu01.out来继续加载项目符号,如下图2所示

图2 CLA连接

4)       运行C28x:

在该示例中,我们启用了CLA的task1,并在C28端的软件中触发了它。当我们在C28调试会话上运行代码时,它似乎停滞在Cla1ForceTask1andWait()中,这表明正在等待CLA任务1运行完成。当我们切换到CLA会话时,我们看到__mdebustop()内在函数已停止执行。

5)       调试代码:

此时,我们可以单步执行代码。
调试CLA有一些限制,下面将讨论
 2. 已知的调试问题

CLA pipeline 不会在单个步骤上被刷新。因此结果需要等到再执行几条指令(一般为3条)之后才可能可见。请参阅CLA用户指南,以获取有关pipeline的更多详细信息。
如果您打算在CLA上调试(单步)代码,则必须将MNOP放在MSTOP之前,以确保指令在执行MSTOP之前先通过pipeline 。
如果使用debug(-g)进行编译,则编译器将插入这些MNOP。如果不调试CLA代码,则不需要MNOP。
不支持Run-to-Line。Step over 和Step into 效果相同

3. Task运行时间分析

CLA不支持时钟功能,因此无法直接获得特定任务的周期计数。用户可以在ePWM上配置时基模块,以跟踪任务的执行时间。

可以将ePWM1(或任何ePWM)的时基设置为以递增计数模式在SYSCLKOUT上运行,如下所示:

 void InitEPwm(void) {

 // Setup TBCLK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 // Count up
 EPwm1Regs.TBPRD = 0xFFFF; // Set timer period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1Regs.TBPHS.bit.TBPHS = 0x0000;       // Phase is 0
 EPwm1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1; //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1;

而后定义两个宏READ_CLOCK和RESTART_CLOCK,前一个宏冻结ePWM计时器并将经过的时间复制到变量中,而后者重新启动ePWM计时器。

#define READ_CLOCK(X) __meallow();\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FREEZE;\

                     X = EPwm1Regs.TBCTR;\

                     __medis();

#define RESTART_CLOCK __meallow();\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FREEZE;\

                    EPwm1Regs.TBCTR = 0;\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

                     __medis();

定义一个变量,例如ulCycleCount来保存周期数

             #pragma DATA_SECTION(ulCycleCount,"Cla1ToCpuMsgRAM");

               unsigned long ulCycleCount;

将RESTART_CLOCK放在任务的开始处以重新启动ePWM计时器,并将READ_CLOCK放在任务的末尾以读取计时器的值。经过的时间将为您提供周期计数以及两个宏的最小开销

 __interrupt void Cla1Task1 ( void ) {

 //Local Variables
 float a;
 __mdebugstop();
 RESTART_CLOCK;
 a = 10;
 ...
 ...
 ...
 READ_CLOCK(ulCycleCount);

测试结果如下图3所示:

图3 测试结果

最后附上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