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plc怎么实现

楼主:
首先是输送带转,碰到接近开关后输送带停止,这个时候电磁阀打开,打开后往下走,碰到下限位后不停,开始计时,时间到后这个电磁阀断电,另一个电磁阀通电,往上走走到上限位后电磁阀关闭,然后这个时候一个气缸动作开始计时,记多长时间以后电磁阀关闭,关闭后输送带开始转,这流程完毕。

求各位大神的电路图,萌新求助

网友:
好像随便什么单片机,即使是最古老的51单片机,就可以实现。

网友:
楼主的应用并不存在控制算法,也没有模拟量,用PLC纯属杀鸡用牛刀。如2楼所言,随便什么MCU都能满足楼主的需要,用MCU是最便宜的解决方案。当然,纯粹用机械开关进行电气控制,再加成品定时器也行,成本稍高些。电路图不可能根据楼主的寥寥数语给出,涉及到电机和电磁阀的类型、参数以及气缸控制方法等信息,还有现场的工艺问题等,自己不会就找人到现场帮你解决吧。

网友:
如果会单片机那都比较简单,如果要用数字电路那就需要设计了。

网友:
盲猜楼主应该不懂单片机编程,如果你想用单片机实现有点单片机基础的写代码都比较容易,不过涉及到驱动电磁阀这些操作,可能还需要外问电路的支持,如果你想学单片机,花点时间学,只要会操作GPIO和定时器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着急实现这个功能,最好还是用PLC,除了贵点,稳定可靠没烦恼。

网友:
买个国产的PLC也花不了几个钱不是吗?

网友:
使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组合一个逻辑电路

网友:
电气控制还是用PLC好

看楼主熟悉什么控制了

单片机控制需要功率MOS控制电路

网友:
现在国产的兼容PLC很多,都不错。编程也简单。自己学学吧。

否则需要RMB。会的人很多,都不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