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网络远程控制平衡车??

楼主:
本人想通过网络或4G网络来远程控制两轮平衡车(那种人站在上面通过重心变化控制的代步用两轮平衡车)前进、后退、转弯,奈何知识有限,不知道怎么实现,请高手帮帮我!

本人设想是:

        通过监控云台的解码器,用控制云台上、下、左、右的方式来控制平衡车的运动!

         这样可以实现吗?

       如果可以的话,需要什么东西用来连接解码器和平衡车呢?

请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
这样延时也比较严重吧,如果只是做设计不实用的话还好。

网友:
请大神们具体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你若是自己做平衡车那不必说,找个方案加个通讯功能不难.

如果是改装的话我的想法是可以从传感器入手,让平衡车误以为是前后倾倒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若是自己做平衡车那不必说,找个方案加个通讯功能不难. 如果是改装的话我的想法是可以从传感器入手,让 ...

自己改装用于仓库巡查用

具体怎么改?需要什么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改装用于仓库巡查用 具体怎么改?需要什么配件?

为啥要用两轮车呢不明白

网友:
无线网络的延时不好控制,其他的部分方案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