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SA P3-80-08K40线扫描相机拆解

楼主:
这次的P3-80-08K40比上次拆的S2-12-02K40高端一些

它支持8192像素,S2-12-02K40是2048像素

最大帧速率33.7KHz,S2-12-02K40是18KHz

支持8位和12位分辨率,S2-12-02K40是8位和10位

使用CameraLink Medium和Full接口,S2-12-02K40是BASE接口

P3-80-08K40相机比S2的尺寸大,S2有4块PCB层叠安装,这个拆开后里边只有一块PCB

用料也比较扎实,大概看了一下,里边用的是Xilinx的XC3S1500 FPGA,和2片Xilinx的9536xl CPLD

没有使用S2的NXP TDA8783方案,而是用了8片ADI的AD9945 12-Bit 40 MHz CCD Signal Processor

其它芯片还有:

6片MicroChip的MIC5239 LDO

2片Linear的LTC1660 16-Bit DAC

2片Linear的LT1765 3A Step-dn Converter

1片ADI的ADG451模拟开关

1片TI的REF195参考电压

4片ADI的OP295G双通道放大器

5片IDT的IDT49F时钟驱动器

1片Linear的LT1641-1高压热插拨控制器

1片TI的SN74LV573A 8路D型锁存器

3片TI的DS90CR287 LVDS 28 位频道链接发送器 最大支持85MHz

下面来看看大图:

网友A:
这是个CCD相机

现在的好多线扫输出都是USB3.0口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CCD相机 现在的好多线扫输出都是USB3.0口的了

现在以太网的挺多,USB的传输距离应没有优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