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 eMiniBoard测评】Part5:ADC采集上位机示波器显示

楼主:
1.介绍

本来想实现两个ADC通道的采集,同时在上位机显示,但是两个ADC通道的采集没有完成,所以这次上位机示波器显示只有一个ADC通道,这个双通道示波器显示就等下次来吧,这次就看看单通道ADC的示波器。

2.下位机程序

下位机程序非常简单,只要使用ADC的例程就可以了,然后修改一下,发送的内容即可,主要的程序如下图1。

3.上位机程序

上位机程序比较麻烦,花了挺久的时间写的,首先就是对串口的一些参数就行配置,简单的贴出串口参数的配置,如图2。

然后就是打开相应的串口,打开串口后,下位机的数据就会发到上位机,下位机是500ms发一次数据。

因为直接用的QWT空间,所以图像显示相对比较简单,但是控制显示就比较麻烦,要配置横纵坐标,动态移动X轴,这些处理比较麻烦。

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开发板上的滑动变阻器是循环的,所以旋转一圈会从一个极值到另一个极值,这里的图没有演示出来,不过大家可以自行尝试一下。

4.总结

这一篇主要内容在上位机,为什么要写一个这个上位机,主要是为了能够显示数据,不需要把数据通过Excel转成图表。

网友A:
试试看uc-probe(免费了)或者 freemaster。 我正在用后者做产品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uc-probe(免费了)或者 freemaster。 我正在用后者做产品调试。。。

这两个也是串口示波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也是串口示波器吗?

串口示波器的功能太入门了,专业调试工具抽时间了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