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c2538串口无法烧写,bootloader不能进入的解决办法

楼主:
在ubuntu下使用串口烧某个程序时候中途出错,重启也不能解决,进不了bootloader,一直提示Sync error。

找了些方法还去借了一个cc debugger,结构也不能解决,cc debugger似乎只能用于像是cc2530这样的较老型号,新型号需要使用另外的仿真器来识别。

因此必须要有一个XDS100V3仿真器,在windows下运行SmartRF Flash Programer 2,这一软件可以在官网进行下载(需要注册),建议最新版本。

使用XDS100v3连接 cc2538,

接线共五条
TDI
TDS
TCK
TDO
TRST

连接上尝试一般的擦除提示
Debug interface is locked. Aborting action. Only forced  mass erase is possible
也就是debug连接被锁定出错无法擦除,只能强制抹掉flash

TI <wbr>cc2538串口无法烧写,bootloader不能进入的解决办法

点击右上角的扳手图标,选择cc2538 强制擦除

TI <wbr>cc2538串口无法烧写,bootloader不能进入的解决办法
点OK继续

TI <wbr>cc2538串口无法烧写,bootloader不能进入的解决办法

然后再只选择Erase,点三角形再擦除一次,可以看到debug接口的锁定已经解开了

TI <wbr>cc2538串口无法烧写,bootloader不能进入的解决办法

这时候再试着通过JTAG下载一个文件,成功解决,测试bootloader也没问题

TI <wbr>cc2538串口无法烧写,bootloader不能进入的解决办法

串口下载虽然方便但是需要注意连线的稳定性,如果有条件最好焊死线与usb-ttl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