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选型

楼主:
如下为TDA7492PE功放芯片手册,输入电压VCC为12V,请问这里面的D3,D4,D5,D6,D7,D8,D9,D13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该如何选型,请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8支二极管,4支正极接地,4支负极接电源,是为4个输出端箝位,使得4个输出端电压均不能高于Vcc,也不能低于地线。

网友:
这里使用12V电源适配器进行供电,二极管使用12V的稳压二极管进行钳位,请问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支二极管,4支正极接地,4支负极接电源,是为4个输出端箝位,使得4个输出端电压均不能高于Vcc,也不能低于 ...

这里使用12V电源适配器进行供电,二极管使用12V的稳压二极管进行钳位,请问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使用12V电源适配器进行供电,二极管使用12V的稳压二极管进行钳位,请问可行吗? ...

为什么使用12V稳压二极管?

应该使用快速的二极管,而且正向管压降应该尽量小一些。可能使用BAT140S这样的双萧特基二极管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使用12V稳压二极管? 应该使用快速的二极管,而且正向管压降应该尽量小一些。可能使用BAT140S这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A:
千万别把我说的BAT140S当正确型号上来就用。我没有看TDA7492PE功放芯片手册,不知道该功放输出电流。BAT140S允许峰值2A电流,未必最合适。

网友:
接上输出实测一下峰值再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把我说的BAT140S当正确型号上来就用。我没有看TDA7492PE功放芯片手册,不知道该功放输出电流。BAT1 ...

输出电流在3A左右,目前在设计阶段,感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