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波形

楼主:
这是一种个反激式开关电源DS波形图,请问T1区域的尖峰电压怎么产生的,T2的区域和T4区域的振荡时怎么产生的,还有T3区域的电压为什么高于输入电压?谢谢大家了

网友:
“请问T1区域的尖峰电压怎么产生的”

T1开始时刻,是反激电路功率开关管关断时刻。漏极上的尖峰电压,是反激变压器初级漏感由于电流关断而产生的。此尖峰电压已经被某个吸收回路吸收了大部分,否则会更高。

网友:
“T2的区域和T4区域的振荡时怎么产生的”

T2区域的阻尼振荡,是反激变压器初级分布电容和初级漏感构成的LC电路由于初级电压突变而产生的。T3区域实际上仍有阻尼振荡,只不过幅度变小了。

T4区域的阻尼振荡,是反激电路次级整流管已对输出端滤波电容充电完毕,初级和次级都成为高阻状态,初级电感(不是漏感!)和初级分布电容再加上次级电感和次级分布电容反射到初级的数值构成的LC电路由于电流突变而产生的。

网友:
“T2的区域和T4区域的振荡时怎么产生的”

由于T4区域存在阻尼振荡,可以判断该反激电路工作于电流断续状态。

网友:
“T3区域的电压为什么高于输入电压?”

T3区域,DS之间电压为直流输入电压加上次级绕组两端电压反射到初级的电压,所以大于直流输入电压。

网友:
T4的结束到T1的开始,是功率开关管导通阶段,初级绕组两端为低阻状态,所以不会出现阻尼振荡。从波形可见,该反激电路开关管导通的占空比相当小。

网友:
T1是开关管关断瞬间,输出电压+漏感尖峰电压叠加,都是因为漏感尖峰无法及时传递而会在开关管的集电极产生瞬间高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2的区域和T4区域的振荡时怎么产生的” T2区域的阻尼振荡,是反激变压器初级分布电容和初级 ...

谢谢前辈,其它区域都理解了,就是T4区域不是很理解,还是有点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前辈,其它区域都理解了,就是T4区域不是很理解,还是有点懵

这要画几幅图才好叙述。稍后我会画出图来,耐心等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前辈,其它区域都理解了,就是T4区域不是很理解,还是有点懵

这里贴出了较详细的回复。

《开关电源中的阻尼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贴出了较详细的回复。 《开关电源中的阻尼振荡》。

真的是太感谢了,讲得很详细

网友:
谢谢你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