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J-Link远程调试?

楼主:
SEGGER提供了一个J-Link Remote Server软件,可以使得在任何地方连接J-Link调试应用。J-Link Remote Server提供了图形界面和命令行的版本,支持 Windows、Linux和MacOS,并且免费使用,支持任意J-Link型号。

大多数情况我们是通过直连模式使用J-Link,即通过电脑的USB接口连接J-Link,再连接目标板,通常都在一张桌子上。

LAN模式

J-Link Pro和J-Link WiFi可以分别通过以太网和WiFi在局域网内连接,这种情况比较适合目标设备是不便移动的大型设备,或者部署在实验室进行测试,办公室与设备不在同一地点的环境。对于没有以太网和WiFi的J-Link型号,可以在设备所在现场部署一台电脑安装上J-Link Remote Server软件,用户也可以通过局域网远程访问到J-Link。

设置J-Link Remote Server

1、首先从SEGGER官网下载J-Link软件包(包括了Remote Server)安装,完成之后启动Remote Server。

2、选择使用LAN模式,设置监听的端口号,默认是19020,然后等待客户端连接。

3、IDE等软件通过局域网远程连接J-Link,以IAR EWARM为例:

在IAR EWARM的J-Link设置项中,填写Remote Server所在电脑的IP地址,然后就可以远程调试项目了。

远程连接之后可以看到Remote Server上的图示从之前的连接断开变成了连接的状态。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

网友A:
666还没发现JLink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还没发现JLink还有这个功能~

谢谢阅读~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

网友:
谢谢阅读~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