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tum ROOM格式复制如何包含敷铜pour?

楼主:
如题,多通道布局和走线已学会复用。
但是敷铜没找到复制的办法,因为板子要求每个器件的焊盘需要单独敷铜加固焊盘(PCBA固定在会长期震动的外壳上)
若单独敷铜的话工作量会非常大,直接复制敷铜也需要重新赋予网络,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先补泪滴,再敷铜就可以了吧

网友A:
补泪滴, 是焊盘与导线或者是导线与导孔之间的滴装连接过度,对于过孔、线径变化都有一定的缓和作用以及加强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泪滴, 是焊盘与导线或者是导线与导孔之间的滴装连接过度,对于过孔、线径变化都有一定的缓和作用以及加 ...

公司要求强制敷铜的,不能用泪滴替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公司要求强制敷铜的,不能用泪滴替代

不冲突吧

先补泪滴,再敷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冲突吧 先补泪滴,再敷铜

这样子泪滴成多余的了,敷铜的工作量很大,每个器件的焊盘都要尽可能敷铜,所以想问下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复用敷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冲突吧 先补泪滴,再敷铜

上个图直观一点,每一个焊盘都要尽可能敷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直观一点,每一个焊盘都要尽可能敷铜

 每个焊盘都要敷铜这是为什么呢,为了加强加固焊盘,或者本身就把焊盘搞大一点,焊接时焊锡多一点

补泪滴再敷铜怎么能是多余,能讲一下为什么多余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焊盘都要敷铜这是为什么呢,为了加强加固焊盘,或者本身就把焊盘搞大一点,焊接时焊锡多一点 ...

淡红色区域是覆铜,白圈区域是泪滴,既然板子已经要求全部焊盘要覆铜加固,能加泪滴的区域一定会被我覆铜覆盖到,我还要加泪滴干什么。

每个焊盘要覆铜的原因上面已经说了,板子会安装在长期震动的设备上,跟着一起震。

覆铜加固焊盘的面积是不确定的,不规则的,不能在封装上直接加大焊盘,只能是后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淡红色区域是覆铜,白圈区域是泪滴,既然板子已经要求全部焊盘要覆铜加固,能加泪滴的区域一定会被我 ...

说的先加泪滴后覆铜

先覆铜后加泪滴,泪滴肯定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先加泪滴后覆铜 先覆铜后加泪滴,泪滴肯定没有用

这就是先加泪滴后敷铜的效果

网友:
从选项看,添加泪滴与有无敷铜没有关系,添加泪滴工具只识别直插/过孔焊盘、表贴焊盘、走线、以及T型走线这些元素

网友B:
板子安装在电动工具上,是长期震动,小的0603焊盘有可能脱落。

东西是成熟的方案,已经量产的产品。

公司只要求加固焊盘敷铜,不要求加泪滴。

导线与焊盘没有断开过,你一直在说泪滴泪滴。

就算加了泪滴也会被敷铜区域覆盖掉,我还要泪滴干什么?

我知道泪滴的作用,发贴的目的是想知道ROOM的COPY FORMATS有无方法可以复制ROOM区域内的敷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子安装在电动工具上,是长期震动,小的0603焊盘有可能脱落。 东西是成熟的方案,已经量产的产品。 ...

你们这块板前期已经敷铜,开始就做错了

只是建议先敷铜后泪滴,没有其他意思

通信震动的板子我们干的多了,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块板前期已经敷铜,开始就做错了 只是建议先敷铜后泪滴,没有其他意思 通信震动的板子我们干 ...

一、你们这块板前期已经敷铜,开始就做错了

前期指的是?

敷铜是在布局布线丝印等全部完成后再添加的。

开始就做错了

这种做法的对错,我个人做不了主。

但是既然经过实际量产检验,测试也没有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二、只是建议先敷铜后泪滴没有其他意思

在我们的板子上,先敷铜后泪滴和先泪滴后敷铜,最终生产出来的PCB,对应的敷铜区域都是一样的,泪滴体现不出来,泪滴被敷铜覆盖掉了,所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没有其他意思

我只想弄明白你说的先敷铜后泪滴,和先泪滴后敷铜,在图中那种情况下,有什么区别,生产出来不都一样吗。

三、通信震动的板子我们干的多了,仅供参考

题主本人毕业两年,接触的产品类型太少,不知道别的公司是怎么做的。

老大评审板子的时候这么要求,说电机与外壳的震动,长期下来有可能造成焊盘脱落,就让每个器件的焊盘都补敷铜,所以就这么干了。

我听完觉得有道理,一直按着要求这么干了。

公司有20多年历史,这些都是生产经验的教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你们这块板前期已经敷铜,开始就做错了 前期指的是? 敷铜是在布局布线丝印等全部完成后再添加 ...

1楼说要每个焊盘进行大工作量敷铜吗

从工作量和效率来哪个高

几十年没出问题没错,不那样高估计也没错,只是以防万一的措施

20年的公司有成熟的工艺更没错

说其他的没有用

只是对“

提出一些参考意见。产品不同用处不同PCB板工艺不同,如果单纯敷铜加固焊盘防止震动铜皮焊盘开裂考虑也可以增加焊盘盎司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