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V低输入5V输出boost芯片

楼主:
大三开始学开关电源,也有半个学期了,试做一个boost升压作业时遇到不少问题。因为题目要求是2-3.3V升压,能输出5V,500mA,电压纹波100mv效率85。首先是选芯片上,在立创上找到合适的芯片有SX1308(1.2MHz),和TPS(480kHz)的,纹波电流系数我按0.6算,由于频率都比较大,算出来的整体数据都比较小,特别是电感才1-3uH,磁芯选择截面积较小的EE10(Ae=11.4mm)算出来匝数不到5匝,也不用开气隙,导致在选择电感磁芯是很困难。所以就感觉非常奇怪,数据也核算过很多遍,不敢确定是因为芯片频率问题还是电感实在是算错了 图为芯片RT9266(450kHz),并了一个封装好的电感(先不焊)是为了验证自己绕的电感会不会出问题。试了好几款芯片

网友:
要求绕电感是为了学习自制电感

网友:
计算的电感值有那么小么,电感才1-3uH?

网友:
这颗IC对布线是比较敏感的,毕竟工作在1.2MHz,辐射的干扰很大

网友:
自己用现成的电感,自己绕电感,那就是没事找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