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芯片最强方案是什么?

楼主:
加密芯片最强方案是什么?

网友:
没有最强的,只有合适的

网友:
是啊,得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方案,有些价值不是特别大的小产品上用简单的就可以了。很值钱的就不一样了,得用复杂的。

网友:
业内做的好的就是凌科芯安的LKT加密芯片了

网友: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LKT这个芯片不行,我用过,但还是被别人破解了。

LKT这个芯片不行,我用过,但还是被别人破解了。

LKT这个芯片不行,我用过,但还是被别人破解了。

LKT这个芯片不行,我用过,但还是被别人破解了。

LKT这个芯片不行,我用过,但还是被别人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KT这个芯片不行,我用过,但还是被别人破解了。 LKT这个芯片不行,我用过,但还是被别人破解了。 LK ...

你是对手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KT这个芯片不行,我用过,但还是被别人破解了。 LKT这个芯片不行,我用过,但还是被别人破解了。 LK ...

咋被破解的,略有点好奇!!!!!

网友:
那之前有说LKT加密芯片是属于哪种呢

网友:
凌科是以方案为主的,加密方案比较有特色,对防盗版保护效果比较专业

网友:
第一,这个加密芯片肯定是有支持标准算法,还有支持自编算法,两者各有优劣。

网友:
标准算法如何使用的呢?

网友:
那认证的方式安全性怎么样

网友:
单纯从芯片角度来说,其实密钥很难破解,不过从被保护端有缺点,容易出现对比点被发现并绕过的风险,加密芯片主流方案还得是用能移植程序的,最简单一点,我们保护的程序是分两端的,单纯破解一端就没用处了

网友:
不错不错,有点启发,顺便问一句,LKT加密芯片是国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