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我这个帖子里面,我画红圈的斜率6db/oct是怎么来的吗,教我一下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一阶低通和一阶高通电路幅频特性在频率远离转折频率时的斜率都是6dB/oct,只不过一个为负(随频率下降)一个为正(随频率上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阶低通和一阶高通电路幅频特性在频率远离转折频率时的斜率都是6dB/oct,只不过一个为负(随频率下降)一个 ...

是的,书上都这么说,那你知道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书上都这么说,那你知道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果吗?

“你知道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果吗?”

非常简单。

-6dB/oct 的意思,就是频率增加到二倍,电压下降到一半。电流源供电给一个电容,电容两端的电压恰符合这种情况,因为容抗与频率成反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果吗?” 非常简单。 -6dB/oct 的意思,就是频率增加到二倍 ...

原来是这样来的,网上查半天也没有一个人讲的清楚,虽然说这是基础知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