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运放电路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

楼主:
1.给定V1一个定值:0.5V,v2的值是可调的。
2.0.5V<V2<1V(大概是这个值,可能上下有点出入)的时候,OUT输出是我理想的输出值。
问题:当V2>1V的时候,out输出值总是接近2.75V,我就不太懂为什么了?

网友A:
“问题:当V2>1V的时候,out输出值总是接近2.75V,我就不太懂为什么了?”

你的VCC电源电压是多少?另外,要把TLV9004说明书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当V2>1V的时候,out输出值总是接近2.75V,我就不太懂为什么了?” 你的VCC电源电压是 ...

VCC=5V

网友:
从TLV9004说明书中看不出来。该运放是轨到轨,输出可以相当接近电源轨。而你的电路输出距离电源有2V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吹个大气球 发表于 2020-11-18 09:55 VCC=5V   从TLV9004说明书中看不出来。该运放是轨到轨, ...

对的,运放是输入输出都是轨对轨的。2.75V约为5.5V的一半。我没太理解,您图片里面圈出来的的意思?

网友C:
这就是一个 三运放仪表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一个 三运放仪表放大器

对的,但输出不应该在V2等于一定值时,输出就2.75V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运放是输入输出都是轨对轨的。2.75V约为5.5V的一半。我没太理解,您图片里面圈出来的的意思?

图片是从你贴出的TLV9004说明书中copy下来的。红色框的意思,是说输出摆动幅度可以距离电源轨最多55mV(负载2千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运放是输入输出都是轨对轨的。2.75V约为5.5V的一半。我没太理解,您图片里面圈出来的的意思?

我再考虑考虑输入端的两个运放是否有输出为零的情况。这两个运放输出低到零就不能再低,也会被电源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再考虑考虑输入端的两个运放是否有输出为零的情况。这两个运放输出低到零就不能再低,也会被电源限制。 ...

好像当V2到达1V后,上面的运放已经输出0V了,已经不能再低了,这个时候,下面这个运放应该也不能再线性增大了吧

网友D:
V2输入的那个运放,输入端正负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2输入的那个运放,输入端正负接反了!!!

上述的图纸V2脚是给反了,实际使用中没有反的。

网友E:
U3C接成了正反馈,去查实际电路,是原理图画错了,还是真实电路就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E:
U3C接成了正反馈,去查实际电路,是原理图画错了,还是真实电路就如此。

上述的图纸U3C是给反了,实际使用中没有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当V2到达1V后,上面的运放已经输出0V了,已经不能再低了,这个时候,下面这个运放应该也不能再线性增 ...

“好像当V2到达1V后,上面的运放已经输出0V了,已经不能再低了,这个时候,下面这个运放应该也不能再线性增大了吧”

是的。所以U3B输出也就不能再升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当V2到达1V后,上面的运放已经输出0V了,已经不能再低了,这个时候,下面这个运放应该也不能 ...

突然发现还是不对。调整R6=1K,给定V1=1.1V,V2=1.55V。仪用放大倍数约为10,测得最后的输出还是2.7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发现还是不对。调整R6=1K,给定V1=1.1V,V2=1.55V。仪用放大倍数约为10,测得最后的输出还是2.75V左右 ...

V2用信号发生器施加一个低频交流正弦信号,V1保持1.1V直流偏置,从小到大改变V2,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端是否在2.75V切峰,输入信号较小不切峰时看看正弦信号平均值是多少。

另外还可以用示波器看看U3A和U3C输出端波形,尤其是U3B输出端切峰时U3A和U3C这两个运放输出端是否切峰。

网友:
引用 网友A:
V2用信号发生器施加一个低频交流正弦信号,V1保持1.1V直流偏置,从小到大改变V2,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端是否 ...

网友:
V2用信号发生器施加一个低频交流信号,当然要考虑直流偏置。你的V1是1.1V直流,信号发生器就应该偏置到1.1V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