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之后的网络等长线设置与之前版本对比

楼主:
这个图就是走网络等长之一的

具体步骤   参考的之前@okhxyyo

关于差分对的设置: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2917-1-1.html
单独设置蛇形线走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0865-1-1.html,感谢@okhxyyo 的分享

01原理图设置

差分对设置

16版本之前和18版本之后对比

一对差分对,如图1所示,可以从他们的名称上看出来。在原理图中进行差分对设置的第一步,就是保证这一对差分的网络名称的前缀必须是相同的,后缀则分别为_N_P

调整好一对差分对的网络名称后,选择place>>directives>>differential pair

16版本之前和18版本之后对比

然后再PCB的设置如下图

之前版本

之后版本

接下来就是在PCB里的添加《添加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只是做了布局调整》如下图所示:

添加完成  设置完规则就是SCH导入

在之后就是布置完局后的走线   在这里有点点区别

之前是这样的

布线完成后进行蛇形线调整
一块板子在经过基本的布线连同网络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调整。当一对等长线对应信号的布线完成后要进行长度调整,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蛇形线来进行长度调节。
选择菜单栏Tools>>InteractiveLength Turning,或者快捷键T+R
现在是这样的
然后后面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对着教程来了一下,只能做到一根线是正常走线的,另一根做等长之后可以变成蛇形的走线,但是怎么做到像教程里面的图片一样两根线一起做成蛇形的呢?

网友A:
就像这个图片一样的,现在的版本是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着教程来了一下,只能做到一根线是正常走线的,另一根做等长之后可以变成蛇形的走线,但是怎么做到像教程 ...

这两根线是差分对     他是一起动作的   联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像这个图片一样的,现在的版本是16。

你在原理图那边就需要设置好差分对  然后就可以画出这边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原理图那边就需要设置好差分对  然后就可以画出这边的东西

我知道是联动的,但是蛇形线的意义是做等长处理,两根线一起动,等长的对象怎么选取呢?

网友A:
折腾了半天终于出来了,但是效果看着和教程有差别,他的走线很弧形,但是我的为什么这么方?怎么设置可以改善一下?

网友A:
或者是这样的曲线,不知道怎么变得圆润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了半天终于出来了,但是效果看着和教程有差别,他的走线很弧形,但是我的为什么这么方?怎么设置可以改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这样的曲线,不知道怎么变得圆润一点。

  选择这个上面的  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

单机需要等长的线即可

然后放到如方形   在选择  空建即可变为圆弧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择这个上面的  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       ...

感谢大佬指点,按空格是可以切换成弧形的,但是现在我这里发现只有半弧,麻烦看下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指点,按空格是可以切换成弧形的,但是现在我这里发现只有半弧,麻烦看下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你直接拉那个框图   还有上面有教程 你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指点,按空格是可以切换成弧形的,但是现在我这里发现只有半弧,麻烦看下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这里面有有一个框

你直接那就OK

网友:
还有就是你可以调节疏密度  你按住上档键选择1234案件

网友B:
上面就是一一对差分对来做的单根等长处理   还就是有线的等长数据显示对比  你可以看看

网友B:
 坛子PCB板块 之前有很多关于AD教程了

你可以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坛子PCB板块 之前有很多关于AD教程了 你可以参考学习一下

好吧,我再看下,单条的我知道是可以选择,两条差分线一起是没有那个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就是一一对差分对来做的单根等长处理   还就是有线的等长数据显示对比  你可以看看

单独的一条是可以的,算了就这样吧,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再看下,单条的我知道是可以选择,两条差分线一起是没有那个框的。

那个是用来调整等长的 所以只有单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再看下,单条的我知道是可以选择,两条差分线一起是没有那个框的。

两条线  差分对是可以一起来调整那个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条线  差分对是可以一起来调整那个框的

可以了,谢谢大佬了,之前不行应该是铜箔没有删除导致软件一直卡住了,现在是可以了的,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谢谢大佬了,之前不行应该是铜箔没有删除导致软件一直卡住了,现在是可以了的,感谢。

坛子老师些都比较热情   共同学习成长     也多分享   感谢EEworld平台   提供交流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子老师些都比较热情   共同学习成长     也多分享   感谢EEworld ...

感谢版主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