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扫描相机测试

楼主:
这几天在用FPGA弄CameraLink,一直没成功,vivado里有一个SelectIO的IP,里边有CameraLink协议,但是采集到的数据总是有问题。

相机时钟40MHz,数据280MHz,使用ILA最大只能跑250MHz,使用PLL把时钟倍频后再输入ILA烧完程序就找不到ILA核,没法对相机输出的波形进行抓取。
现在不确定问题到底出在相机还是FPGA,前两天镜头到了,今天延长筒到了,把镜头装上以后看起来还能有点意思。

使用串口抓了一行数据,效果不是很好,增益设置最大,光圈最大,使用手电补光采集出来的数据还是比较暗。

绘出图像后虽然能看到纸上的黑线,但是噪声也比较大,如果速率调到最高效果更差,感觉没比当时弄的TSL1401好多少。

现要不确定是这两个相机都有问题,还是这种相机本身就是这样,后买的Piranha3的那个相机镜头是M72口的,镜头特别难配,现在还没法测试。

网友A:
楼主很有钻研精神啊

是自己创业搞项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有钻研精神啊 是自己创业搞项目吗?

我是对这个感兴趣就弄着玩玩

买新的太贵,相机、镜头、采集卡这些都不便宜,就连一条数据连都要几百上千。

我现在低成本入坑这个有点难,二手的东西质量不能保证,有问题不好排除,什么都要自己搞。好处是能多学点东西。

网友B:
好奇的是,楼主打算用这样的相机干些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奇的是,楼主打算用这样的相机干些什么呢?

一些高速检测应用,比如大米的色选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些高速检测应用,比如大米的色选等等。

如果你是打算做设备,那应该买新品啊,至少该买确认功能完好的二手货。

网友:
看着这么大一坨就知道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