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延迟以太网转串口解决方案

楼主:
一个项目要求通过100M以太网传入数据,并且转发到串口或者RS485接口上,要求延迟小于2ms,考虑了两种方案:

1.用串口透传方式,如CH9121,内不是软件协议栈,电路最简单;

2.用W5500,带硬件协议栈,理论上能快,但是软件比较复杂;

3.外接串口服务器,但是没找到延迟时间指标,个别的给出10ms;

请教各位,谁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哪一种方案靠谱?

谢谢!

网友:
网线传入,如果不是TCP/IP协议,这个问题不大。如果网线传入指的是用TCP/IP协议,这个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