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7E-START】+按键的测试

楼主:
    调试了几天,软件、硬件I2C都没有结果,挺抑郁的,为了找点成就感,增添信心,今天测试了按键。

    开发板上有两个按键,一个是复位键,另一个是用户键(User Key),首先测试轮询法按键。参照范例,首先在主程序开始时调用按键初始化函数,注意按键名称不能用丝印上的User Key,而要用KEY_WAKEUP,如果您非用KEY_USER,那就得修改引脚的宏定义。初始化函数的另一个参数是按键的工作模式,首先用轮询模式,初始化的代码如下:

    gd_eval_key_init(KEY_WAKEUP, KEY_MODE_GPIO);

    然后在主循环中写下捕捉按键及延时消抖和处理的代码:

        /* check whether the button is pressed */
        if(RESET == gd_eval_key_state_get(KEY_WAKEUP)){
            /* delay 100ms for software removing jitter */
            delay_1ms(100);

            /* check whether the button is pressed */
            if(RESET == gd_eval_key_state_get(KEY_WAKEUP)){
                ;   //按键处理代码
            }
        }

    接着测试按键的中断模式,按键初始化的代码参数修改为:

    gd_eval_key_init(KEY_WAKEUP, KEY_MODE_EXTI);

    然后修改在中断处理函数,板上按键的引脚是A0,则应修改中断0的处理函数。我没有在中断函数中直接处理按键,而是使用全局变量keyn来传递按键信息,代码如下: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 delay 100ms for software removing jitter */
    delay_1ms(100);
    /* check whether the button is pressed */
    if(RESET == gd_eval_key_state_get(KEY_WAKEUP)){
        keyn++;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0);
}

    最后在主循环中进行按键处理,我是用一个变量记录按键次数,然后在LCD屏幕上显示,代码如下:

        if(keyn > 0){
            keys++;
            LCD_write_value(60,2,3,0,1,keys);
            keyn = 0;
        }

    测试过程见下图:

网友A:
买个逻辑分析仪,一下就看清楚对不对了。

网友B:
安慰一下,坚持住困难总是能够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逻辑分析仪,一下就看清楚对不对了。

有逻辑分析仪,就是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取的时序图才发现器件没有回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慰一下,坚持住困难总是能够解决的!

感谢鼓励,还在继续测试中。

网友:
兆易GD32307E-START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300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