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
这个R8有什么用?可以直接短接R8吗?

网友A:
电阻R8上面有两条线,不知道接了什么元件,也不知道接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不能轻易下R8是否可以短接的结论。

网友:
这不是负反馈电阻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R8上面有两条线,不知道接了什么元件,也不知道接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不能轻易下R8是否可以短接的结论 ...

连接的一个电容,但是实际在生产的时候没有用这个电容

网友C:
可以短路,最好不短路,限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的一个电容,但是实际在生产的时候没有用这个电容

若是仅仅并联了一个电容,那么这个电阻和这个电容都没有什么用,可以短路掉。

网友:
这个叫射级跟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短路,最好不短路,限流用的,

没明白怎么限流,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短路,最好不短路,限流用的,

U3的1脚和4脚电位不是相等么?怎么限流呢?压根就没电流流过电阻R8啊,即使有,也是很微小的偏置电流。

网友:
短接没问题 (变成 跟随器 而矣),开路可不行,负输入端宁可接地 (那就是 开环) 也别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