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对锂电池保护IC熟悉的?关于这些参数如果要验证,是有专门的仪器吗?应该不是...

楼主:
有谁对锂电池保护IC熟悉的?关于这些参数如果要验证,是有专门的仪器吗?应该不是用示波器 万用表 恒温箱去验证的吧?这样效率就太低了

网友:
锂电池测试仪

名称叫法不一样

现在专门做锂电池组或锂电池包的都有专门的测试架,主要功能是模拟锂电池充放电,通过上位机设置保护参数,然后给出曲线,进行锂电池组或包的老化,,

网友A:
楼主说的万用表至少是3位半的表,还要有毫欧表测锂电池的内阻,,,示波器一般用不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万用表至少是3位半的表,还要有毫欧表测锂电池的内阻,,,示波器一般用不上吧

版主  像这种锂电池保护IC的参数  有没有必要去验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像这种锂电池保护IC的参数  有没有必要去验证呢

绝对有啊,必须要检测的,并且每一批都要编号记录的

不然自己生产的东西出问题怎么追溯

网友:
比如,每一批电池包过流保护值,过充值会根据主芯片的批次不同有微小浮动

都必须要检查

况且锂电池安全目前还存在安全问题

别忘记波音787梦想飞机的电池问题
还有几年前三星手机note7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