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模块实现现象分析

楼主:
求教大神,这个功率模块为什么表现为D1 D2 D3 D4烧毁严重,而D6短路/D3正常

网友:
三相整流桥,各二极管并非同时导通同时关断,短路瞬间各二极管中电流各不相同。封装在一个模块内的各二极管,散热条件也有差异。短路后某些二极管损坏,某些二极管没有损坏,是经常发生的现像。

网友:
会轮换着坏,或全部坏,要查损坏的原因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