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关机状态LDO输出正常3V,开机后为什么电压达到3.5V,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机器关机状态LDO输出正常3V,开机后为什么电压达到3.5V,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会是持续高吧

应该是上电瞬间过冲造成

网友A:
适当调整一下比如增大输出的负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当调整一下比如增大输出的负载电容

增大输出电容   我也想过  等下试试  都是随机出现的  这种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持续高吧 应该是上电瞬间过冲造成

上电瞬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实际电路中常遇到果这样的现象

这与LDO内部芯片结构有关联,适当加大电容,吸收掉过冲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