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清楚ULPMark是如何跑分的?还有如何获取

楼主:
最近要整理低功耗方面的东西,了解到低功耗是有跑分软件的,就是ULPMark,但是找了一圈没有找到获取方法和使用方法,有没有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1、如何获取软件(或代码)

2、ULPMark是如何使用的

3、ULPMark和ULPBench 这俩是一个东西吗?

目前有以上三点疑惑,强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低功耗还能跑分?内核一关还能跑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还能跑分?内核一关还能跑分?

不是吗?我只知道是ULPMark来检验MCU的功耗能力,ULPMark你会用吗?求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吗?我只知道是ULPMark来检验MCU的功耗能力,ULPMark你会用吗?求教

没用过。低功耗不都是关内核留外设嘛。内核都关了,咋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低功耗不都是关内核留外设嘛。内核都关了,咋跑?

还有正常工作模式的功耗吧,可以测量正常工作的功耗,是否降到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正常工作模式的功耗吧,可以测量正常工作的功耗,是否降到最低

正常工作哪里还叫低功耗啊。。。涉及的方面太多,外围的对地电阻不一样功耗都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