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无法进入饱和状态

楼主:
我用的是CJ2310 mos管,电源电压DC24V

问题点:如下图,按照我的理解,线性电阻的电压不应该是24V吗,实测才11V,GS电压实测电压12V已经达到开启电压了,不知道为什么mos会有11V压降?

网友A:
你的MOS管门极为12V,门极电压要比源极高一些MOS管才能够充分导通。源极11V完全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MOS管门极为12V,门极电压要比源极高一些MOS管才能够充分导通。源极11V完全正常。

理解了,如果我把负载放到D极那,是不是就可以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MOS管门极为12V,门极电压要比源极高一些MOS管才能够充分导通。源极11V完全正常。

现在我改成这样如下图,灯可以亮了,但是有个问题点,为啥D点那测试电压是3V,我的负载设计是DC24V 60mA,按照mos管规格书,电阻是125m欧,电压应该几乎为0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解了,如果我把负载放到D极那,是不是就可以正常了?

“如果我把负载放到D极那,是不是就可以正常了?”

负载接到漏极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改成这样如下图,灯可以亮了,但是有个问题点,为啥D点那测试电压是3V,我的负载设计是DC24V 60mA ...

MOS管压降确实应该是接近于零才对。

为什么管压降有3V之多,我也看不出来。量量门极对地电压看看。如果门极对地有12V,那就是MOS管已经损坏。门极对地很小(小于3V),MOS管也可能已经损坏。

网友:
把负载接到漏极。目前所接其可能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网友:
如果你是要led灯串工作在恒流状态,那MOS工作在恒流区就行了。你的电路结构是对的,恒流大小=(G点电压-灯串在该电流下的电压-MOS开启电压)/电阻,故调整MOS的G点电压可以得到你想到的灯串的工作电流。当然也可不需要灯串电阻。

如果你是把负载接到D极,我不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此时完全不需要MOS来确定灯串工作的电流,只需要(24V电压-某电流下灯串电压)/灯串电阻值就可确定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