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JN5168/JN5169简单说明及货源提供

楼主:
NXP JN5168/JN5169
JN5168/9是NXP推出的zigbee芯片,
EEPROM
片内EEPROM有4KB,并按64字节分段,共64段。擦除中按段擦除。每个bit擦除后数据为全零,可编程由0改写为1。EEPROM的API函数使用(参考JN-UG-3087 17.EEPROM):
- 初始化:u16AHI_InitialiseEEP() 初始化时调用,必须在读写之前调用
- 写操作:iAHI_WriteDataIntoEEPROMsegment(),可对随机地址进行写操作,但只能从0改写为1
- 读操作:iAHI_ReadDataFromEEPROMsegment(),可随机读取,但是智能在段内读取,起始地址+长度超过段的总长时将会抱错。
- 擦除段:iAHI_EraseEEPROMsegment()
除EEPROM直接读写外,NXP还提供了PDM支持,可像访问文件系统一样访问EEPROM,对存储空间的管理有PDM进行管理。用户层可只接进行简单的读、写、删除操作。
PDM(Persistent Data Manager)
NXP提供的PDM功能支持片外SPI Flash和片上EEPROM,此处说明的是片上的EEPROM。参考JN-UG-3075 第四章,第三章介绍片外Flash。
主要的API接口函数:
- PDM_eInitialise():初始化函数,一般使用PDM_eInitialise(63);
初始化
- CFLAGS += -DPDM_NO_RTOS:使用IEEE802.15.4 SDK(如JN-SW-4163)时,需要在Makefile中增加此宏定义。此模式下不支持互斥。
- 使用JenNet-IP SDK(如JN-SW-41645)时,不需要修改Makefile,PDM默认的是此模式,此模式下支持互斥。初始化函数PDM_eInitialise需要增加互斥参数
数据管理
数据在EEPROM中的存储是按段为单位的,即最小的存储单元是64字节,即便只存储了1个字节,数据存储超出当前段,将使用另一个段。每个段中的64字节中有效存储空间为56字节,另外的8个字节由PDM使用。并且PDM中对每条记录的访问是按ID进行的,类似于文件名。
- 按ID进行存储操作
- 每条存储占用的空间为56字节的整数倍(实际上是64字节,有效字节数是56)
- 参考DEMO中的ID定义在PDM_IDs.h中
协议栈通PDM进行的数据存储由协议栈自动完成存储、更新。
可存储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 Application layer data:
 AIB members, such as the EPID and ZDO state
 Group Address table
 Binding table
 Application key-pair descriptor
 Trust Centre device table
- Network layer data:
 NIB members, such as PAN ID and radio channel
 Neighbour table
 Network keys
 Address Map table
存储
API: PDM_eSaveRecordData()
数据的存储过程是把待存储的数据先存储到空闲的空间中,然后再回收原来的存储空间,因此写数据之前最好检查当前空闲段是否够用。API函数为PDM_u8GetSegmentCapacity()
读取
API: PDM_eReadDataFromRecord()
读之前可判断数据是存在,API函数PDM_bDoesDataExist(),返回数据长度
删除
API: PDM_eDeleteData()
计数器
一个计数器占用1个段,即64字节。包含起始值(Start Value)和增量值(Incremental Value)。当前值=起始值+增量值。为了均衡EEPROM的擦除次数,段内的每个空余字节的每个位代表1,即每增加一次段中将会把下一个空闲位写1,当写到字段末尾时,将自动切换到下一个段重新开始,即起始值=上一段的起始值+增量值的和,增量值被重新赋值为0。旧的段内的数据会由PDM进行回收
API:
- 创建:PDM_eCreateBitmap(),同样创建时需要一个16位的ID
- 增加:PDM_eIncrementBitmap(),超出当前段时会自动切换到新的段中
- 读值:PDM_eGetBitmap(),返回当前段的起始值与增量值的和
- 删除:PDM_eDeleteBitmap(),会擦除当前段和历史段
关于PDM的自动回收问题并没有找到确切的说明,算是猜测。不过如果不回收,岂不是会很快就填满PDM,这样的bug就好呵呵了。
擦写均衡
每个段有个擦除次数记录,PDM使用时会优先找值低的段,以均衡各段的擦写次数。
现货供应 马工 13823683914 qq 2355573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