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F17B+万用表的精度参数(1.5 % + 3)怎么理解?

楼主:
今天需要使用福禄克F17B+万用表测量uA级电流,和另外一台优利德的UT890C+测量出来的不一样,因此想到了测量精度的问题,找了这2个表的规格书中关于精度的说明,但是对其表示方法有点不理解,F17B+的如下图:

Accuracy specifications take the form of: ±([% of Reading] + [Number of Least Significant Digits]).(译文:精度规格为:±(读取的[%]+[最低有效位数])。)

优利德的UT890C+中的说明如下:

都类似于(1.5 % + 3)的表示方法,我的理解是真实值=表上显示值 x 1.5% + 3,比如表上显示1uA,实际算下来是1.015+3=4.015uA,那这样的话误差不是会很大吗,还请懂的坛友指点一下。

网友A:
那个3,应该加到显示屏的最后一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3,应该加到显示屏的最后一位上。

我又在百度上仔细查找了一下,跟你说的差不多,17B+ uA档有1位小数位,把3加到小数位就合理了,UT890C+也一样的

网友:
错构瘤可怜,太厉害了

网友:
精度一般是指满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