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MCU,如何实现MOS管关闭的速度比打开速度快1000000000倍。

楼主:
通过控制MOS管G级的打开电流和关闭电流,可以实现不同的打开和关闭的速度。

但是要相差十的九次方这个数量级,通过电阻的取值来控制就不太合理了。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或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没屌用,想不出来哪里有上GHz的开关速度可以用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屌用,想不出来哪里有上GHz的开关速度可以用到。

需要几秒的打开延迟,但不想影响关闭的速度(ns级)

网友:
不用单片机,可以考虑用计数器芯片实现延时。不过,还不如用单片机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几秒的打开延迟,但不想影响关闭的速度(ns级)

延迟导通和立刻关闭跟标题的概念可完全不同。

网友:
一年以后再打开怎么样

网友:
你说的打开速度,描述都不清晰,几秒的打开延时是啥意思,是收到开启信号后等几秒打开MOS,受到关断信号立即关闭MOS,还是MOS的电阻从无穷大线性的下降到RDS?这个不说清楚真的不好办,还有你的用途,是防止大电流冲击缓启动还是啥

要求不高就使用较大的R,让G极电压上升缓慢,我忘了画   G-S电阻,不要介意

还有就是使用从0%-100%的方波来驱动MOS,开始关断,脉宽逐开,直到驱动变成直流电压。

再就是用电流取样,类似于恒流源,电流自动从0升至最大,调整基准或取样

做好了延时开启后,关断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
让MOS管的关闭的速度比打开速度快这么多倍

GHz的频率,用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