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040升压异常问题

楼主: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我用TPS61040做了一个给LCD供电的升压电路。

LVDS_AVDD设计输出电压为12.4V,需求电流45mA
VGH设计输出电压为20V,需求电流1mA
VGH设计输出电压为-10V,需求电流1mA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电压输出异常,空载只有9.8V,带载只有8.8V,FB引脚也只有0.96V(FB正常是1.233V)。
更换电感(PRS6020-100MT)、肖特基二极管(SS34)都没变化。需要从哪几方面改善呢?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图中Z501和Z502是20V和10V的稳压管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Z501和Z502是20V和10V的稳压管么?

是的。用来产生LCD的VGH和VGL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用来产生LCD的VGH和VGL的。

你把这两个稳压管拿下来(开路),或者把电阻R501和R512拿下来(开路),再量量LVDS_AVDD输出电压是否为12.4V。

恐怕就是这两个稳压管中电流太大导致Boost电路升压升不上去。

网友A:
当然,要断开倍压整流电路,把C501、C504、C526三个电容拿掉(开路)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断开倍压整流电路,把C501、C504、C526三个电容拿掉(开路)也可以。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两个稳压管拿下来(开路),或者把电阻R501和R512拿下来(开路),再量量LVDS_AVDD输出电压是否为12.4V ...

确实是过载了,谢谢maychan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过载了,谢谢maychang。

原电路未必完全不能用,但需要适当增加电阻R501和R512数值,毕竟两路倍压整流都只需要1m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电路未必完全不能用,但需要适当增加电阻R501和R512数值,毕竟两路倍压整流都只需要1mA电流。

是的,调试时我将原电路点两个限流电阻增加,也是可以的。

后面我还是把VGL升压减少一级,从实际调试看,似乎更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