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一下下面这种类型的运放电路传递函数是怎么个写法

楼主:
那个大佬能教我一下,像这样的运放电路用什么样的方法写它的增益公式?

网友:
图中出现两个R3,出现了两个R1。这是不允许的,容易混淆。应该每个元件都具有唯一的编号。

网友A:
信号源上端、运放反相输入端、运放输出端这三点之间,有一个星形电阻电路,由R1(左)、R5和R1(右)组成。对此星形电路进行星-三角变换,变换后的三角形电路有一个电阻与R3(左)并联,一个电阻与R4+R3(右)并联,一个电阻联接在信号源与运放输出端之间。因为信号源为电压源,故不必考虑该电阻对信号源输出信号的影响。

知道了运放反相输入端到信号源和运放输出端的电阻,即可得到该放大电路增益。该放大电路是个简单的反相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上端、运放反相输入端、运放输出端这三点之间,有一个星形电阻电路,由R1(左)、R5和R1(右)组成。对此 ...

版主我知道你做法是对的,但是这图的是我化简后的图,原图是下面这样的,书上的结果是它不想去掉R5想去掉R4,你帮我看一下的,这样的话该怎么做出下图画圈部分的结果 ?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11-22 15:49 信号源上端、运放反相输入端、运放输出端这三点之间,有一个星形电阻 ...

4楼图和1楼图完全不一样。

4楼图中有电容C1和C2,写传递函数岂能不管电容的容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11-22 15:49 信号源上端、运放反相输入端、运放输出端这三点之间,有一个星形电阻 ...

4楼图是音调控制电路。图中有两个电位器,两个电位器滑动端位置发生变化,该电路传递函数也会发生变化。

网友:
我截图的第一句话已经讲了,在音频的高频端,这时候电容相当于短路掉了。

网友C:
1楼的电路,两种方法求增益:

第一种,老老实实列出节点方程,可以得到两个方程,其中一个中间节点是两个R1与R5的连接点,消去这个中间节点电压,就可以求解VO/VI。

第二种,将两个R1与R5通过星-三角变换变成三角形网络,然后与其他电阻合并;合并后是一个三角形网络,再通过星-三角变换变回星形,就可以看到一个跨在输入、输出与运放反相输入端的星形网络。由于运放输入端不取电流,所以接到输入端的那个电阻可以不管,其余两个电阻值之比就是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楼的电路,两种方法求增益: 第一种,老老实实列出节点方程,可以得到两个方程,其中一个中间节点是两 ...

能不能帮我确定一下,我截图画红圈的的公式结果是不是正确的,是的话我就可以目标明确的按你说的做了。因为我按你讲的第一个算法,算了几次也得不出和书上一样的结果,怀疑是不是还有什么技巧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