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有支持300MHz的高频磁芯

楼主:
我想做一个高频LC震荡电路,需要一个高频变压器,但是买不到高频的磁芯。淘宝有镍锌铁氧体,但都是NXO类型的,最高只能到50MHz,NGO类型镍锌铁氧体的找不到。求助哪里有NGO类型的铁氧体,或者支持这么高频率的磁芯。

网友:
找到镍锌铁氧体,做变压器的磁芯也需要定制

不一定是NGO,能找到GTO磁芯也可以

网友A:
数百兆赫兹频率下的电感都用空心电感,不要去费神找什么磁芯了,找不到的。

网友B:
同意4楼的意见,直接绕空心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百兆赫兹频率下的电感都用空心电感,不要去费神找什么磁芯了,找不到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4楼的意见,直接绕空心线圈

好的。